FX 系列PLC 能在RUN 状态输入程序吗?

楼主(2012-04-28):
FX 系列PLC 能在RUN 状态输入程序吗。在RUN 状态输入程式有什么样的危险?

网友A:
如果是RUN中要傳程式FXON不行 FX1N忘了 FX2N FX3U會問你是否要STOP(如果選是PLC會STOP)
如果是 "監視中寫入模式"FXON不行 FX1N忘了 FX2N FX3U可以,有沒有危險性是要看你機台動作決定的
谢谢 ,对FX3UC 我一直是RUN状态下输入程式的。但是我看到别人输入程式时都是打到STOP 状态,所以我有些怀疑我自己的做法了、

网友B:
应该都可以吧,我用过的FX1N 2N等都可以的
设备运行中修改程序时,必须要保证你的修改不会对设备的动作造成危险
另外,设备正在用脉冲输出指令执行定位时,修改程序一般都会造成位置变化(多输出或者是少输出脉冲),所以修改程序时应尽量避免这一点

网友C:
我试过FX1N可以输入

网友D:
呵呵 为了保证设备安全,最好把设备停下来 或是把PLC开关打到STOP上
不建议冒险行为哈

网友E:
不行的,在写的是侯会提示你,
转换。

网友F:
写吧 出了事我负责 FX1N FX2N 都可以强制灌入。。没事 试过N遍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一般都是在监控状态下写入模式写入好点

网友H:
输入程序中,PLC停止输出。可以的话,试下。。。。。

网友I:
为了安全,还是把运行打到停止状态

网友J:
这种问题可以自己试一下啊,呵呵,反正也弄不坏PLC,求人不如求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