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喷泉程序

楼主(2012-04-28):
音乐喷泉程序:用CD放的音乐,一边给音箱,一边给PLC扩展模块的AD转换模块,变成数字量,然后我们编程,控制水泵的通断,然后经DA转换产生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建议水泵不要频繁启动,可以加装减压阀和电磁阀进行控制。

网友B:
期待高手解答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