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站长Q02H+定位模块QD70p4报错问题

楼主(2012-04-28):
现在我用Q02H +QD70p4+三块QD70p8模块做的轴定位上下高度凋节 ,之前并己写好测试模块程序,现在把程序下入pLc后,Q02H和QD70p4模块Err灯报错,用pLc诊断出 2200或是3301故障代码!实在找不出原因还请求站长帮忙指点…

楼主:
纠正下:pLc诊断出错误代码是
N0:2400 出错信息:file set error

网友A:
看样子你要28个轴啊,牛.代码查看软件可以找到原因的,诊断,PLC诊断,然后看代码,在查找原因,就OVER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主基板挂模块过多,将一块移放置扩展基板设置好参数后问解决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