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三根线,零  火   地   怎样测出零线跟火线  万用表一块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把表笔一端用手抓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把表笔一端用手抓着就可以

然后怎样判断呢?

网友B:
调到电压档,用表针一端和线连接,一端和大地连接,有220V电压的是火线。零线和地线怎么判断看线的颜色吧,地线一般的黄绿相间的。这只是一种方法,并不绝对。楼主需谨慎。

网友C:
如果你的地线是真正的有效地线的话,那么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点在设备接过地的金属外壳上,用另一只表笔分别测三根线,电压从高到低依次为火、零、地

或者: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放在任意一根线上,然后用另一根表笔分别测其他两根线,若两次测得的电压差不多,则这根线为火线;剩下的两根线为零线和地线,再用手快速的接触这两根线,手有轻微麻的感觉的为零线,没有感觉的为地线(放心,一般打不死人的,手脚快一点就可以了);或者是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插在设备外壳、墙壁钢管等物体上,用另一根表笔分别测这两根线,万用表电压读数不变化的为地线,有几伏到十几伏的变压波动的为零线)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好贴!

网友D:
    嘿嘿,用万用表,大家都会用,但是在分辨零线和地线的问题上,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小窍门,谢谢了,有时间试一试,以前我都是用颜色区分,或者干脆就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设备共零共地,就OK了,但是现在的新厂房的要求,都是五线的。。。。。。。。。

网友E(2012-07-31):
    是不是搞电的啊,不会的话用电笔

网友F:
    建议用漏电开关测试零线,地线

网友G:
    先把表打到大于500V电压档,一个表接大地一个分别连3根线,有高电压的是火线,有几伏或十几的是零线,没有的是大地线

网友H:
    一根接地,一根接其它三条中的一条,是N线就没电压。

网友I: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小窍门,受教了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讨论吗

网友K: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用指甲盖试一下
手心对着自己
麻了 就有电
(慎用)

网友L:
火线都会测出,零线与地线区分开来就行了,零线是经过漏电开关而出来的,地线直接接大地,零线的电压高过地线的电压(细微的电压或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