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RS422接口和三菱FX PLC RS232,考PLC程序还需不需要特殊设置?

楼主(2012-04-29):
三菱触摸屏RS422接口和三菱FX PLC RS232接口连上后,PC用USB-MINI接头接到触摸屏上后是不是可以直接考出PLC里面的程序,还需不需要特殊设置?

网友A:
屏要支持透明模式才可以。连接的时候选择透明模式-USB连接。
在传输设置里面,PLC I/F里面打勾透明模式,然后在PC I/F里面选择USB即可。
只能在先选择透明模式后才可以在PC I/F选项中看的USB。

网友B: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