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项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请教三项电动机的问题,三项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中性的做零线在取一根火线组成220伏。请问组成的220伏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和电机的瓦数有关系么

网友A:
楼主是实验?还是考试题目?
三相异步电机星形接法中性线电压为为什么是零? 由于三相平衡.如果用中性线再加一根相线接220负载,那么,三相就不平衡了,你接一个负载,中性线就不是零电位了!
你说能接多少负载呢?

网友B:
1楼说得很对,这样做没有意义啊!

网友C:
如果负荷不大,可以这样使用的.例如有一种电磁滑差调速电机,是用调速表驱动调速的.工作电源是220V的,现场为了节省电源线的一根零线,可以从电机的中性点和任意一根火线作为电源的.

网友D:
也有用这条零线和三相火线任意一条组成220V做电动机刹车电磁铁使用。
可以这样使用但是一定要注意负载的功率不要太大。几十瓦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F:
220V做电动机刹车电磁铁使用一直在用

网友G:
这样用过,不过星接的电机一般功率都不大,小负荷的负载可以这样用.

网友H:
1000w的电动机中性线和相线可以允许的功率在50w左右

网友I:
我们有这样用的。风扇220v的,增强散热。

楼主:
8楼说的那5千瓦电动机250瓦可以这样算吗

网友J:
以前台湾产的电磁调速电机都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K:
三相电流不得低于5% ,电压低于15%,由此可算出能带多少负载.负载过重三相不平衡,长时间运行易发热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