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主机是FX1N-20MT,模拟量输出模块FX1N-1DA-DB,电机用三菱D700,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输出电机转动,
在触摸屏设定电机转速值D100,模拟量输出值D120,请问D100如何转换成D120的,

网友A:
加一个测速发电机。

网友B:
引用楼主lisirong于2012-04-29 18:45发表的 如何把电机转速值转换模拟量电流输出值 :
主机是FX1N-20MT,模拟量输出模块FX1N-1DA-DB,电机用三菱D700,用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输出电机转动,
在触摸屏设定电机转速值D100,模拟量输出值D120,请问D100如何转换成D120的,

没搞明白你要做什么事?
看看人家的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1605-page-e-fpage-5.html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D100*40=D120,
D100为HZ频率

网友C:
加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