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和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29):
想知道伺服电机和PLC是如何通信的 是通过什么接口

网友A:
物理接口一般RS485,协议各不同

网友B(2012-07-03):
只要伺服驱动器有485口我们就能通信控制

网友C:
好像是PLC给伺服驱动器信号,驱动器控制电机

网友D:
具体要看说明书和使用什么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