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2-04-29):
PLC与伺服电机或者变频器通信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当然不一定权威,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从工作原理上来看,伺服和变频,的原理差不多,而控制PLC和伺服,变频的通讯有简单的开关量控制和模拟量控制,但是好像伺服驱动器上有可以和PLC通讯的总线或者串口什么的吧,然后有控制模块相连,吧,,,嘿嘿,瞎感觉,期待更权威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