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编程上传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4-29):
LG PLC k200sb系列,在用KGL-WIN3.62软件编程时,显示连接成功,但从PLC上传时出现:clid mfc application停止使用,软件就死机了,以前没有过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出现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在软件上设置通迅端口,通迅速率再试下~~反正是通迅的参数都试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指点!!!怎么在KGL-WIN里设置传送速度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