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富士伺服接线方式对吗?

楼主(2012-04-29):
大家看我这西门子200的PLC和富士伺服驱动器接线对吗?这样可以吗?
看手册也没有说明白我理解的CA是脉冲输入+,*CA是脉冲输入-,CB是方向信号+,*CB是方向信号-,我的理解对吗?
现在想和西门子200的PLC连接,大家看应该怎么连?

网友A:
要串个1.5-2.2K 的 1/2W的电阻就OK了

楼主:
富士的伺服和电脑485通信,试运行没有问题了,下一步用西门子的200的PLC发脉冲,看看伺服能运行吗,大家看我上面的接线,是不是该串2K的电阻上去啊,手册也没介绍可以接受5V还是24V的信号。

楼主:
大家看这是富士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比如我让PLC发1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话,这2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怎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