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指令的区别求解

楼主(2012-04-29):
本人菜鸟,哪位能给解释下着两条指令的区别?O(∩_∩)O谢谢

网友A:
两个数比较,第一个数 > 第二个数,则输出ON,
在第一行里面也就是 因为计数器CO里面的数值是0,没有大于常数5,所以后面的输出是OFF状态.
第二行道理相同.K5大于C1里面的数值0,所以输出点翻转到ON状态.

网友B:
m8000是监视位元件,plc一接通或从off-on置1,第一个比较,c0>5时y0为on,c0=5时y1为on ,c0<5时y2为on 下面类推

网友C: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D:
正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三楼正解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2012-11-22):
3楼解释很对

网友G:
三楼正解

网友H:
没看手册!!!

网友I:
努力学习!
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