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9):
磁性开关装在气缸上的话是不是可以调节气缸的伸缩长度?我是这么理解:磁性开关通电后产生磁性,通过移动在气缸壁上的不同位置,当检测到气缸伸缩杆到此位置时,给PLC一个信号,然后PLC在停止电磁阀的动作。是这样的么?

网友A:
可以用来做定位!用磁性开关的信号输入PLC的输入点,来关闭电磁阀对应的输出点 ,这在程序运行时可以监控的出来。你的理解方向是对的

网友B:
不能调节长度的,除非加个限位块,然后调节磁性开关的位置。

网友B:
磁性开关通电能产生磁性? ,应该是磁性开关感应气缸里面的磁环才能导通

网友A:
描述:看了这个图就好理解了
看了这个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C:
还要配一个双控电磁阀才可以实现

网友D:
那叫做子母气缸,有两段或三段行程,配合比例阀控制

网友E: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首先带磁石的气缸与不带磁石的气缸的区别也只是多了一个磁石而已,而带磁石的气缸其磁石是附在气缸的活塞上的,气缸无论那头通气,磁石与活塞都会同步运行,而且磁石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磁石,所以磁石是没办法让气缸停下来的。然后我们再看磁性开关,磁性开关的内部结构就相当于继电器的触点一样,不同的是它两个触点上期中一个是用高导磁或磁性材质的材料做的,所以它只要遇见磁石就会吸合,也就是说你哪怕用一个普通磁石或磁铁靠近它,它照样可以吸合,所以它也没办法让气缸停下来,一般来将,磁性开关的作用主要是检测气缸是在伸出位还是缩回位的,当然不同的要求也可做其它用法,但都没你想象那么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首先带磁石的气缸与不带磁石的气缸的区别也只是多了一个磁石而已,而带磁石的气缸其磁石是附在气缸的活塞上的,气缸无论那头通气,磁石与活塞都会同步运行,而且磁石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磁石,所以磁石是没办法让气缸停下来的。然后我们再看磁性开关,磁性开关的内部结构就相当于继电器的触点一样,不同的是它两个触点上期中一个是用高导磁或磁性材质的材料做的,所以它只要遇见磁石就会吸合,也就是说你哪怕用一个普通磁石或磁铁靠近它,它照样可以吸合,所以它也没办法让气缸停下来,一般来将,磁性开关的作用主要是检测气缸是在伸出位还是缩回位的,当然不同的要求也可做其它用法,但都没你想象那么复杂。

8楼说的很透切。。。

网友A:
补充一下电磁阀的选用也是决定你的气缸能不能定位的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G:
8楼解释得很好

网友H:
不能调节长度

网友I:
四楼正解

网友J:
磁性开关是遇到磁性就发出一个开关信号,气缸活塞上有个磁环,当活塞运动到磁性开关时,磁性开关发出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K:
同意八楼观点!
学习------

网友L:
终于长见识了

网友M:
电气控制中的开关起的就是检测运动是否到位,一般不能控制运动的距离长度。

网友N:
磁性开关只是提供一个信号

网友O:
好像开关起检测作用,检测气缸伸出、返回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