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LG PLC 在无任何输入输出时自动转到停止模式

楼主(2012-04-30):
LG PLC K200SB系列的, 在无任何输入输出时自动转到停止模式,什么原因?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用软件再设置成运行模式试下,或者把里面程序上上来让大家帮分析一下.没看到程序不好说哦。你的PLC是不是相当旧了?可能PLC电池没电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