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楼主(2012-04-30):
三菱3U编程后不能仿真,为什么。请各位老师给以解答谢谢

楼主:
有谁知道,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以前用1S1N的时候还有兴趣做下仿真,现在直接下到PLC里运行不就行了。。。如果没条件,买个二手的去。
QQ76214024

楼主:
你说的好清闲。请回答问题高手

网友B:
软件版本不够,我也一直在找,没找到呢

楼主:
编程软件版本不够还是仿真软件版本不够

网友C:
老兄...你用哪一版的編輯軟體
GX WORKS2 1.77F 以內建仿真
GX-Developer 須另外裝仿真軟體(家園有的下載)

楼主:
仿真软件一直装着

楼主:
普通指令也不能仿真

网友D:
用GX work 2+仿真软件试试

网友E:
楼主说的不能仿真软件上有什么提示吗? 我以前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网友F:
work2 不是有内置仿真吗

网友G:
要装仿真软件,并版本支持仿真的应用指令,但大多应用指令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