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30):
外加24v电源的0V 与PLC的输入端COM 要连接吗 ?

网友A:
不一定,看PLC类型,比如三菱的话,正常情况下,是要短接起来的

网友B:
要看什么plc
学习

网友C:
应该要吧。拿一个24V的灯泡分别接在两个24V电源的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很难保证灯泡会亮。

网友D:
一般要接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三菱的反正是要接的

网友F:
我碰到的PLC都需要接的

网友G:
三菱的要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H:
三菱的是要接的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I:
大多数的PLC都要接上

网友J:
三菱FX系列的都要接

网友K:
必须的
zsh340

网友L:
三菱PLC的话 我现在都没有把外部电源0V接在COM 一样正常运行 传感器 讲的是输入

网友M:
看是哪个型号的PLC

网友N:
要看情况的,一般我是不接的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O:
我用的是接了的

网友P:
三菱的要啊

网友Q:
接是对的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