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旋转编码器的脉冲问题

楼主(2012-04-30):
一直很迷茫!旋转编码器一般都有a b z三相脉冲输出!只知道z相是输出编码器的分辨率的脉冲数!(假如是600p/r的 转一圈发出脉冲600个)不明白的是ab两相发出的脉冲是什么形式的!还有脉冲数!假如说我不知道那个线是a或者b应该怎么来区分!

网友A:
帮你百度了一下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当旋编正转时,A相输出计数,每旋转一圈就是分辨率,比如1000PPR的,每正转一圈,A相通断1000次,B相不输出
当旋编反转时,B相输出计数,每旋转一圈就是分辨率,比如1000PPR的,每反转一圈,B相通断1000次,A相不输出
旋编不管转什么方向,每转一圈,Z相输出一次,即通断一次
下载积分:+3(住归为) 热心助人!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2楼,谁和你说的理论啊。。。你的话只有关于Z相的正确。看看1 楼的图吧

楼主:
这么说 如果用Z相的话 每转一圈只有一个脉冲发出吗?这样好像不对吧 我用的2500线编码器 z相转一圈 PLC能检测到2500个脉冲信号呢

网友E:
一楼正解,增量式编码器正转时A相超前B相90度,反之B相超A相90度,一圈出几个脉冲看编码器分辨率。Z相一圈出一个脉冲。最近在看编码器的资料。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F:
。。。。。。。。说得那么理论,楼主可能不明白。
楼主明白没有?
楼主其实想问什么?能说明白点么?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这样理解吧。
如果你只用A、B、Z这三个单独的某一相,那么PLC那里只能接受到信号的个数,只会增加或者减少。
如果你用A、B两相,那么PLC在正方向旋转的时候接受的信号个数会增加,反方向旋转时,接受的信号就会减少。
A、B怎么区分不用很严谨的只是,只需要把线掉过来,看PLC里面的信号就知道了。
至于你说Z相有2500个脉冲,你确定那个是Z相?
下载积分:+3(住归为) 热心助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好像2楼说错了吧,A相与B相输出的脉冲相差90度,正传时A相比B相超前90度,反转时A相比B相滞后90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明白了!我按照二楼的图测试了下,三相上各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在转动编码器!才发现我接的不是z相而是a或者b!z相确实是转动一圈只有一个脉冲信号!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