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 8.86 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30):
我用GX按照书上的指令编程 为什不行 提示没这个指令 如触点指令 请教

网友A:
不同机型支持的指令不同,与编程软件无关。
Regards

网友B:
在新建项目或工程的时候,会出现对话框要你选择相应的机型,比较老的机型,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比如一些功能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