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12-04-30):
小弟发现个问题~~~~PLC上输入只有一个COM口,为什么输出的COM分开呢~~~~~求大大告知~~谢谢了
学习,努力

网友A:
额 t好奇顶一个 同等答案

网友B:
1.输入点的电流小,输出点电流大
2.COM点分组使不同电压组别可以隔离。例如你控制电磁阀椒24V,接触器是220V,如果COM点不区分,势必使220V电压串 入24V回路,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下载积分:+2(小章鱼)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xulife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大!!!!
学习,努力

网友C:
输入点全部都是24V的输入,所以共用一个COM。
输出点可以分组输出,一般4个点共用一个COM,如2楼所说,根据负载的不同,可以使用不同的输出电压,如果所有的输出电压一样,可以把所有的输出COM并联起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感谢高手~

网友E:
2楼四楼正解.一般都是小型机才这样搞了.大的一般都外接继电器的.主要还是保护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