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30):
想实现 循环泵1变频启动 与工频启动互锁,不同启动亮不同的灯,按下停止时灯灭。
变频启动灯用的表达式: 循环泵1变频启动=1 AND 循环泵1工频启动=0 AND 循环泵1停止=0
工频启动灯用的表达式: 循环泵1工频启动=1 AND 循环泵1变频启动=0 AND 循环泵1停止=0
问题:
“停止”按钮设置为按下置1,抬起置0, 此时按下停止 灯不灭。
“停止”按钮设置为按下取反时, 此时需按两下,才能是现变频或工频直接启动。
求解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将循环泵1变频启动设为取反,循环泵1停止设为按1松0
IF 循环泵1变频启动=1 AND 循环泵1工频启动=0 THEN 变频启动灯=1
IF 循环泵1停止=1 THEN
变频启动灯=0
循环泵1变频启动=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