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伺服电机和4个气缸要在同一个系统使用
购买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2-05-01):
4个伺服电机和4个气缸要在同一个系统使用,而且不是同一时间启动,是按顺序启动,行程都是有特定必须达到要求,,,,且都有正反行,有没有什么plc可以做到的[注:这个系统要应用到工厂,所以求助一下高手,感激不尽}

网友A:
永宏的可以4轴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楼主你还没说清楚呀

网友C:
便宜简单的可以用松下 FPX的或者是永宏的,都有4轴输出。
三菱的FX自身带两轴,可以扩展两轴,用1PG或者是 20GM
中大型的都可以选用位置控制模块

网友D:
施耐德的可以

网友E:
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
fx3u+1pg,上个月帮人做了一套非标设备,用的是3u 64mt的plc

网友G:
台达的有带四轴脉冲输出的PLC

网友H:
三菱QD75P4或者QDP5D4。

网友I:
学习中
4个伺服电机和4个气缸要在同一个系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