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01):
我用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用485bd,程序没有问题,变频器按照说明书设定好了,可以通信了,485bd板上面收发led闪烁正常,但是给启动信号后变频器加速到45hz后开始减速停止,run灯闪烁,我认为是没有给定设定频率,给频率后仍然run闪烁,说明书翻烂了,也没有找到问题在哪里,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楼主: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频率最高设定

楼主:
频率最高设定120hz

网友B(2012-06-08):
估计大多时程序问题。再仔细看看程序。

网友C:
请问三菱plc型号fx3u与三菱触摸屏gt1275用一根通信线就可以通信了吗

网友D:
估计通讯程式有问题,
每天好心情

网友E:
频率最高设定错误

网友F:
45Hz应该是4500

网友G(2012-08-06):
要完分下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