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ODBUS 硬件支持问题

楼主(2012-05-01):
这样的 今天写了个MODBUS 通信 CPU是 西门子200 226 和两个变频器通信 我把程序传到 CPU v2.1版本的PLC没问题 可想传到版本是 V1.几的PLC就检测有错误 传不上去 库版本V1.2 求指教

网友A:
可能版本低,有些功能不支持,最好查看错误代号,然后解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版本低,有些功能不支持,最好查看错误代号,然后解决.

网友C:
高版本不能用于低版本的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