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家庭版,安装AEC12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我买啦1台新笔记本,是W7家庭版,AEC安装后进行激活点击注册机的【 Mem Patch 】的时候出现【you need to apply patch when licence screen appears】意思是;你需要申请牌照补丁的时候出现。使用360进行了补丁更新,没有用,有没有人帮助
不断向前

网友A:
启动ACE ,当出现需要注册的画面时,选择你的注册器,右键,以管理员方式启动,然后正常注册。
Regards
下载积分:+5(dmh)
下载积分:+5(dengmh)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ACE ,当出现需要注册的画面时,选择你的注册器,右键,以管理员方式启动,然后正常注册。
Regards
前辈【当出现需要注册的画面时,选择你的注册器,右键,以管理员方式启动,然后正常注册】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理解清楚,可否贴图说明,谢谢。

网友B:
有按上面1楼前辈的方法试了一下,可以,谢谢

楼主:
按上面1楼前辈的方法成功注册,谢谢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