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5-01):
有一块触摸屏,型号MT6070IH。通电开机后能正常工作,和PLC通讯也正常。就是有时会突然自己重新启动,之后就一直进入不了主界面,就是一直在I SERIES 进不到主界面。然后又重启。请教各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屏幕坏了。还有就是后面的四个拨码开关和复位按钮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系统固件升级
TüRKİYE

网友B:
检查后面接线是否松动 不知有否其他信号给触摸屏 观察可以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