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西门子S7-300PLC输出电流怎么控制啊

楼主(2012-05-01):
各位大神们 求帮助啊
我们用的是模拟IO模块 SM334 6ES7334-0CE01-0AA0 [图片]
这个模块的
ckghostwj 17:41:26
[图片]
按照这个图接的线 端子15接的地 测15和16之间的电阻为33K
ckghostwj 17:44:32
这个模块输出的电流不是4~20mA么 怎么控制他的电流输出啊 就是比如说我要输出15mA的电流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呢?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4-20MA对应于 0~27648
那么:27648/16=1728,也就是说,每MA对应1728
那么,15MA是:15-4=11MA,也就是说,11*1728=19008
L 19008
T PQW 就是输出15MA 。
Regards

楼主:
但是输出的电流确实没有这么大啊
在那个16脚上窜一个2K电阻想测输出电流 输出最大也只有10mA左右
那个外接的最大电压也只有24V 电阻却有33K 这从16脚出来的电流能达到20mA?
被这问题纠结了好多天了
自动化=效率

网友B:
模块有没有量程卡,硬件组态里模块有没有组态成4~20ma啊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模块没有量程卡,完全靠硬件跳线选择输入输出模式.估计楼主没有好好看手册,使用不当!提醒一下,MANA如果电位超过一定值,输出会关闭,也可能会损坏!另外电流输出的阻抗必须符合标准,不能任意增大!

网友D:
在硬件组态里要选择4-20mA的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