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有没有524个脉冲输出的那种?

楼主(2012-05-01):
1.编码器有没有524个脉冲输出的那种?
2.假如说是脉冲丢失的话,那么它每转一圈丢的脉冲是不是一有?(在同一工况下)
3.长度换算成脉冲个数公式请确认:1000mm除以编码器安装辊圆周(500mm)乘以编码器旋转一圈脉冲数(600)等于1200个脉冲。
4.假如说第三条公式成立,为什么线速度在10米/分时 切的长度是1170mm,而且线速度改变长度也改变?
谢谢求解!

楼主:
有高人吗?

网友A:
期待。。。。
不断向前

网友B:
这些东西自己算就可以了啊。
1、脉冲丢失,你很难知道他是在哪里丢失。也很难判定是不是没圈都有丢失。可以明确回答你,不一定在每圈同样的位置丢失。
可能是有几圈都正常,然后又有连续几圈丢失。
2、长度确认公式。。。。
脉冲当量,周长除以分辨率,等于1个脉冲走的距离。要走多少,就用长度再除以这个脉冲当量。
不要想那么复杂。
同时提示下,计算这个东西,不要最好不要拿上来给大家帮你思考。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速度快了,长度长了?
那就是你丢失的脉冲太多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我也大概判定是脉冲丢失问题,可是编码器和我的PLC距离并不是很长,只有5米左右。防止脉冲丢失最好的解决办法怎么处理?
jxh668

网友C:
“编码器有没有524个脉冲输出的那种”
2的N次方式=512的有,没听说有524的

网友D:
还有可能是你的轮子打滑。关于怎么来选择编码器这要看你需要的精度了。

网友E:
会不会是你的plc高速计数的问题呢!山寨的plc高速计数会不准确的!

网友F:
肯定没有,用全闭环的PLC来做,就不会丢脉冲了。手机1380187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