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教各位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我编写一个组态王和三菱1S PLC的通信问题,组态王可以启动和停止PLC,就是改写不了和无法显示定时器里面的数值,可是我用触摸屏就可以改写,组态王里面的变量类型我设定的是:I/O整数,寄存器D0,数据类型:SHORT,读写类型:读写;模拟输出:整数2位,十进制;模拟输入:最大100,最小0.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组态王中 数据词典里的标签 没有和PLC里的寄存器同步 组态王可以启动 停止PLC是什么意思 是说启动电机么

网友B:
呵呵,组态王是不支持1S的数据寄存器D的,但可以支持C数据寄存器,你可以向在屏幕上的C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后,再将里面的数据在PLC内部传送到目标寄存器,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但组态王支持FX2N里的数据寄存器D

网友C(2012-06-05):
我有做好的你要的话可以加我979352205
大家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