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样电机在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输出功率的变化?

楼主(2012-05-02):
同样电机在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输出功率各自己变化是多少??感觉总是电机运行在变频器50HZ时。输出的功率比工频的要小。但实际上差多少。损耗在什么地方实在不清楚。请教懂行的各位兄弟,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我也想问
请保护接地

网友B:
没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C:
声音不同,工频下市正弦波,变频输出的波形是很多电压不同的方波组成类似正弦波的波形。理论上来说工频下功率确实要稍大一点点,不是很明显。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呵呵,3楼讲的有道理,你买个逆变器,效果再怎么好,还是赶不上电网的正弦交流电的波形,这就是人造的和自然的的区别,自然的交流电波形就是发电机旋转的实际机械角度转换成电角度,而变频器是根据设定频率自己去运算的频率,其波形如三楼讲的一样,是几个电力场效应开关管轮流通断来实现的开关方波,其内也好有高次谐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关键在于,一般情况下,考虑到线路的电压降,变压器有载调压器设定在400伏,如果线径足够,线路负荷又不是很重,这时线路压降就不会很大,末端电压接近于400伏,这时,在工频状态下,电机端电压将超过本身的额定电压,电机输出能力超过了额定值;而在变频状态了,因为在变频器里设定了电机额定电压为380伏,在50赫兹时,电机端电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80伏,电机输出为额定输出。
根据功率公式就可以知道,P=√3*U*I*COSφ,电机绕组所能承受的电流是额定的,当电压越高时,功率越高,实际耗用功率由负载决定,显而易见,当负载恒定时,工频状态下,电机将比变频状态下轻松。这也就是看上去电机工频比变频50HZ“力”大的原因。

网友E:
变频输出时,是由高频载波(PWM调制波)模拟正弦波输出,电机的温升,噪声比工频有所提高,但输出的有效值是一样的,如果把变压器次级电压调低,保证电机端电压为380伏,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别忘了,变频器在其允许范围内,是有稳压作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但我需要知道实际输出功率的差距有多少。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来计算呢?是转速变化。还是电流电压方面的变化。电机的轴功率计算是什么公式呢??继续请教。麻烦大家了。再一次谢谢!

网友E:
引用:但我需要知道实际输出功率的差距有多少
这个我也没能力解答,这个没有实际意义,除非你是搞研究的,对于应用者来说,搞明白这个实在没有必要,比如说,1+1=2,对于研究者,理论者他要搞的是1+1为什么等于2,二对于应用者,我们只要知道1+1=2,而不等于3,或4或5.。。。这个结果就行了。
细看5楼的内容,根据那个公式可以得出,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把400和380,或者直接将差值20代入,这个有意义吗?电网电压是波动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你在回路里装上功率表,电流表,电压表,在电机上装上可变负载,逐渐加大负载,一直到电流表的显示值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为止,分别测的工频和变频50HZ时的功率,注意要正确选择好合适的电流表,并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上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