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行通信

楼主(2012-05-02):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欧姆龙CJ系列的PLC ,需要和扭矩表进行通信,扭矩表的输出是232输出,我使用的是欧姆龙串行通信模块,请教一下,我应该怎么样编写通信程序呢?不好意思之前没有写过还请高手指点一下!!不需要PLC控制,只要把扭矩表的数据读出来就可以的。

网友A:
CJ系列的是用PLC本身的232口做的还是另外配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要表的协议才能做

楼主:
我是单独买了一个232的通讯模块,没有看到使用说明书,所以不知道怎么用的,还请高手指教一下,我可以用rxd命令吗?
我看手册上说,这个命令只能用在CPU自带的那个232端口上,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B:
RXD是自由口通讯指令。选件板和自带的口都可以用.你的表说明书上用自由通讯的协议的话,可以用。

网友C:
可以用表的自由口通讯协议做,RXD直接可以读到数据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问过厂家那边了 ,说是可以直接使用无协议通信的,我准备这两天试试,估计没有什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