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NPN型与PNP型传感器信号输出电平:
NPN型是不是无信号时输出高电平,有信号时输出低电平,
PNP型相反;
那常开型,常闭型又是怎么回事?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

网友A:
NPN输出的是负极。PNP输出的是正极。

网友B:
所谓NPN或pnp是,用传感器的所用的材料NPN为硅材料,PNP型为锗材料。输出什么极性是由放大器的类型而定,建议看一下逻辑电路。常开型被触发后闭合,常闭型被触发后开启。
谦卑虔诚

网友C:
1楼说的很对,楼主是不是外行啊

网友D:
一楼的对的。

网友E:
1楼的说法不严谨,2楼说得更有道理些,如果是做成集电极开路输出,则输出端负载一般接在集电极与电源Vcc之间,对于NPN型,如果接近开关接通的话,则输出端负载接受到的实际上是正信号,如果有上拉电阻则输出端负载一般在集电极与电源地之间,其接受的信号正好与前者相反
jxh668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所谓NPN或pnp是,用传感器的所用的材料NPN为硅材料,PNP型为锗材料。输出什么极性是由放大器的类型而定,建议看一下逻辑电路。常开型被触发后闭合,常闭型被触发后开启。

不是全部这样说的啊,锗材料现在用的比较少的了,硅材料可以NPN,也可PNP的

网友G:
  • 下载积分:+5(znz43) 优秀文章

网友H:
    NPN,PNP又分为常开和常闭。
    东方不败

网友I:
    建议你去看下数字电子技术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