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求助各位老师关于台达plc 型号dvp-10sx与台达触摸屏型号dop-as38bstd怎样用485通讯

网友A:
本身都有RS232接口,为何不用而要变换为RS485?

网友B:
要在触摸屏上有个按键叫“SYS”,按住5秒钟不放,然后进入参数进行设置,还有在触摸屏进入编程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设置。我用的也上485通讯

网友C:
引用楼主gaolihua于2012-05-02 19:09发表的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485通讯 :
求助各位老师关于台达plc 型号dvp-10sx与台达触摸屏型号dop-as38bstd怎样用485通讯

方便运行监视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