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三菱GX Works2 无法与PLC通信!

楼主(2012-05-02):
我是宏基,win7 家庭版,编号程序后显示无法与PLC通信,ES01808201.各位高手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 十分感谢!!!
!!!

网友A:
端口设置对了木有???

楼主:
什么端口,怎么设置?

网友B:
设置端口

网友C:
设置端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端口,怎么设置?
雙擊ALL Connections即可設定

网友E:
三菱电机会员怎么注册都提示填写职业

网友F:
传输速度设为9.6kbps

网友G:
和我用的一样,不过我想你那还是端口不对,W7系统不好,安那个编触摸屏搞不了,有控我要去换个系统

网友G:
那偿端口就是COM多少多少要一致

网友H(2012-11-13):
我写的一个贴子里有这个错误的原因,具体怎么解决,要看你电脑里的什么软件对TCP/IP协议有影响了,我的贴子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13255&page=1&toread=1#1377238

网友I(2013-04-09):
我也是win7系统,感觉端口设置没有问题,可就是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