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02):
我刷新后仍旧出现在(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设置:本地连接:连接到:COM2,PPI:地址:0,超时:1S,波特率9.6,使用的软件为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4.0sp9,plc和线缆都没问题,usb驱动也好使,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本地连接:USB

网友B:
可能是地址没有选对

网友C:
PC-PPI,或者重装一下PC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