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通讯对伺服的影响

楼主(2012-05-02):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如果伺服单元用通讯方式和PLC通讯(例如modbus),由于通讯指令之间有时间间隔的问题,将会给伺服造成误差,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jxh668

网友A:
最高端的伺服就是用的通讯控制方式
用高速通讯方式,不能用比较早期的通讯方法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是点到点的,用Modbus肯定没有问题的。如果用到插补控制等,那需要高速通讯(常用的有Canopen,Profibus,等)再好一点的通讯用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