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1.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c时,安装使用环境,出现:MELSOFT共通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
2.在GX Developer 7.08里面编写了几条指令转换后点击其仿真图标,出现:无法连接共享储存器服务器 GX Simulator 正在运行。软件卸载重新安装了几次都一样。GX Developer 7.08可以用,就是仿真软件用不了。还有GX Developer 7.08在打开时会出现 Can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拿稳高手知道这都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直接用GX WORKS软件吧,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B:
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GX_Works2_V1.77F.lva (简体中文导入云端,即可使用,184M。)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1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