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使用感就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三棱PLC一搬用什么型号(NPN/PNP)的光电感应器,输入到PLC为0V还是正压。欧姆龙的用的也是一样嘛!
请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日系(包括三菱,OMRON)PLC一般都使用NPN型的传感器,也就是说输入到PLC端为0V信号(比如你接一个普通按钮,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接0V,一个接到PLC输入端,按钮接通后,0V进入PLC的输入端,传感器也是一个道理)。但也有输入端为正压的型号,一般很少用。
欧美系列(如西门子、施耐德)一般配用PNP型的传感器,输入到PLC端为正压型号(一般为+24V)

网友B:
这要看模块上的接线方式了,一般PLC模块上都会有接法的,这个不是一定的。最好看下说明书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