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MELSOFT Navigator,MT,MR ,GX ,软件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Navigator:组态软件,对三菱各个子系统进行集成
MT:运动控制CPU(Q172  Q173)编程软件
MR:伺服马达驱动器设定、调试软件
GX:PLC编程软件
GT:触摸屏编程软件
  • 下载积分:+3(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B:
    了解。。。。。。
    不断向前

网友C:
    记住了 谢1楼

网友D(2012-11-13):
    MELSOFT Navigator 谁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E(2013-01-08):
    我有一个英文版的不知道怎么安装啊?

网友F:
    和别的普通软件一个安装方式。

网友G:
    MELSOFT Navigator 还是挺有用的,可以对系统进行类似于组态功能,挺不错的。

网友G:
直接安装,序列号就是570开头的那个,和三菱编程序列号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