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问题

楼主(2012-05-03):
最近有几台老设备老是出现漏电跳闸。找了很久没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各位大侠说说你们检查设备漏电问题的方法(找出哪里漏电),让小弟学习学习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设备的绝缘电阻降低了而导致的跳闸

网友B:
把设备线路分段用摇表摇啊!

网友C:
主要是电缆接地检测啊

网友D:
天啊 好麻烦啊 哈哈

网友E:
没有建议。漏电烦烦烦

网友F:
这个慢慢找咯!!没什么速成的办法!

网友G:
可以对分路加装漏电开关确认

网友H:
3楼说的不错,耐心的找一下

网友I:


网友J:
慢慢找了哈

网友K:
这个只能慢来找的

网友L:
断开漏电开关,在开关下测量各相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小于500k时肯定跳闸,检查电机有没有拖底,如果绝缘电阻达标、接线没错,那是漏电开关的事。我做过一套污水处理,检查线路设备都没事,是漏电开关的事,那开关还是新的,换了就没事。
下载积分:+3(sport1988) 热心助人

网友M:
首先要判断一下是否是真的漏电还是漏电保护器本身的问题,判断方法为:拆除漏电保护器的出线,然后用手打上保护器,如果这时候还是跳,则说明是保护其本身的问题,更换保护器就可以了!如果正常就说明真的存在漏电,则就需要慢慢地去查了,如果楼主的线路中带有变频器或不仅伺服驱动器的话,建议先断开他们的运行再试试看,如果这时候不会跳了,则很可能是这些东西的漏电流或干扰太大了~
下载积分:+3(sport1988) 热心助人

网友N:
零线接触不良和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了中性线电压偏移零电位过多,会出现漏电跳闸

网友O:
这个首先判断是不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如果不是再分段检查,一路一路查下去。

网友P:
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N:
零线接触不良和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了中性线电压偏移零电位过多,会出现漏电跳闸
中性线或零线的偏移零电位,这个该怎样检测出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

网友R:
不一定,线路接不对也不行,像公用零线情况
wananjushi

楼主:
学习了! 看来漏电是个很烦恼的问题!

网友S:
问题不够清楚,设备是什么类型的?电流与开关比例?设备有没有保护接零?等等。只能依据你的设备情况才能确定。

网友T:
利用万用表的10K档测量,一只表棒以工作零线为基准另一只表棒测怀疑的线路,测量电阻在0.4K以上越大越好,当然应断开相线和相邻的220V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