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求帮助,让QD75P1和RKD514H-C连接后能正常运转

QD75P1模块,连东方马达RKD514H-C,
接线 QD75P1- ---RKD514H-C
端子号 A15 -------1 +CW(+PLS)
A16 -------2 -CW(-PLS)
A17 -------3 +CCW(+DIR.)
A18 -------4 -CCW(-DIR.)
QD75脉冲输出模式CW/CCW模式,RKD514H-C拨到2P位置
WORK2软件和QP软件,都可以运转、模拟,步进电机就是一动不动啊(RKD514H-C灯TIM常亮)

手动串 按钮 24V 电阻 不断按放按钮,TIM灯会灭、亮,马达有动作

已经解决了,见图

网友A:
接線圖上看不到有接外部的電源部份需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