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接触器运行。

楼主(2012-05-03):
如题,公司变频器功率为110KW,电机为90KW,但是现在由于变频器故障率比较高,所以想用变频器启动电机后,运行采用转为用接触器供电方式(以降低变频器的工作时间,即只用变频器来起动电机),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切断电源;有没有大虾试过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A:
不如直接换软启动!

楼主:
问题是手头上有变频器。

网友B:
这样做是可以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只为了启动降压,星三角都是可以的,成本要低很多。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C:
用个速度继电器切换变频的退出,工频的接入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D:
那变频器节能不是浪费
哦,平时我们都是全速运行的,所以都不相差太远。

网友E:
完全可以
之前我们公司用一台软启启动六台90KW的真空泵
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并一个旁路接触器
软启动可以,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有变频器,没有软启动控制器呢。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楼主:
回三楼的,星三角启动的起动电流比较大,对电网冲击大,所以不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F:
用两个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G:
变频器故障高,都是什么故障呢?不见得是变频器本身问题,环境.负载.参数等问题都要考虑的

网友H:
直接用软起就可以了,只有变频器也可以的,和软启一样加个旁路接触器就可以了,现在变频器已经有此功能了,不过要注意旁路电源的相序要和启动时的相序一致,否则会发生短路事故。

网友I:
楼上的你们都试过吗?先把变频器基本原理搞清楚。旁路真的行吗?软启动和变频器能一样?软启动使用可控硅移相来限制电流,原理和调光台灯一样。而变频器是把直流逆变成频率可控的输出........... PWM调制概念有木有?
不要误导别人。4楼的靠谱。先让变频退出,再让工频投入。不过用速度继电器不是直接切换输出!应该让变频自由停车,再把输出切换过来。不然变频器没了负载会报警
下载积分:+1(cailiang123)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你们都试过吗?先把变频器基本原理搞清楚。旁路真的行吗?软启动和变频器能一样?软启动使用可控硅移相来限制电流,原理和调光台灯一样。而变频器是把直流逆变成频率可控的输出...........                                          PWM调制概念有木有?
不要误导别人。4楼的靠谱。先让变频退出,再让工频投入。不过用速度继电器不是直接切换输出!应该让变频自由停车,再把输出切换过来。不然变频器没了负载会报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你们都试过吗?先把变频器基本原理搞清楚。旁路真的行吗?软启动和变频器能一样?软启动使用可控硅移相来限制电流,原理和调光台灯一样。而变频器是把直流逆变成频率可控的输出...........                                          PWM调制概念有木有?
不要误导别人。4楼的靠谱。先让变频退出,再让工频投入。不过用速度继电器不是直接切换输出!应该让变频自由停车,再把输出切换过来。不然变频器没了负载会报警

怎么让变频自由停车?

网友I:
就是变频不能选择制动模式,一定要自由停车模式。再使启动使能的触点断开。变频器封锁输出,进入自由停车不再检测负载。负载惯性减速。这时再切换输出。不过像楼主要求的这么大的用来切换的接触器要选知名品牌质量好的才行。触点容量要额定电流的2-5倍(国产的我怕楼主一个人扛不动!!)
  •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L:
    加个恒压供水控制器 轻松切换
    每天一点点

网友M:
    你有变频器的话,就用变频器吧,如果再用接触器运行,在切换时可能反而容易引起变频器的损坏。何必呢。

网友N:
    买个带恒压供水功能的就行了。。。。

网友O:
    还是建议用变频器!

网友P:
    还是建议延用变频器,至于故障率高是否是参数设置和别的其它原因引起的?更何况在大电流下一般的接触器也未必能长时间工作,望考虑!

网友Q:
    建议用变频器启动运行。至于楼主说的变频器故障多,不防找找原因所在,看看是怎么产生的故障,发现了问题必须解决问题,不要急着改变控制方式。也许有很多原因,检查下负载情况机械有无问题,变频参数设置是否设置好,也许变频器本身质量也不好都有可能。
    查了很久问题了,有五台变频器一般一年坏一次,如果说是有问题,可能就是电压有点偏高线电压为405V。
  •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R:
    关键是先要查出问题所在,然后针对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并不是要换一种方法,这样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S:
你就可以用变频器本身的到达频率功能接一个记时器自锁停了变频器在由时间继电器来启动交流接触器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