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控制器选择

楼主(2012-05-03):
各位大虾,现在有一台引风机,电机是90KW,变频器是110KW,现在变频器故障率比较多,维修费用比较高;
有些朋友说用软启动可以,我想问问用哪一个软启动控制器质量比较好一点?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电机启动电流很大,要备用很大的电缆,电缆加大了和使用变频器启动成本也差不多

楼主:
楼上的讲得有道理,现在就是想用软启动控制器来启动电机后用接触器来运行。

网友B:
用施耐德的,ATS-48,我公司355KW的送料风机就用的施耐德的,没加旁路接触器,直接启动。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C:
AB和西门子的软启动器都很好啊。

网友C:
关键看你的风机是否需要调速?变频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工作环境湖南恶劣吗?
风机不调速都可以,公司一直用佳灵的JP6C变频器,有五台110KW的,但是一般一年左右就会发生问题,不是报这个警就是报那个警,每次都会烧IGBT。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网友D:
电缆加大了和使用变频器启动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E:
用国产的就可以啦,进口的太奢华,国产的很不错了

网友C:
既然不需要调速,那就直接用软启动器就能启动了。如果一直是全速运转的话就没必要用变频器。
还有就是看你的变压器容量有多大?电机线,以及配电柜里面的母排能不能承受电机全压启动。
一般来说,只要线路和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都可以全压启动,我见过最大的就是180KW的球磨
机直接启动。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网友F:
几级的。90KW,一百七十个左右的电流,人民电气的软启也可以!电缆用vJV的,我这132kW的电机用160KW的软启!参数自己设置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