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三菱FX1N怎样把梯形图分成两段或三段

楼主(2012-05-03):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FX1N怎样把梯形图分成两段或三段。请指教

网友A:
Q高性能的好象才可以,FX的不可以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用FXGPWIN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