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64RD读不到温度

楼主(2012-05-03):
两个模块挨着装的,为什么Q64RD读不到温度?哪位大侠能指点。
1、Q64RD ----------【FROM H12 K11 D601 K1】读不到温度
2、Q68ADI ----------【 FROM H13 K11 D605 K1】通过变送器的就能读到温度

网友A:
Q64RD是铂电阻模块
根据你的描述,温度探头可能是好的,因为通过变送器能读到
很有可能是模块没有正确设置,或者硬件故障。
海纳百川

网友B:
梯形图编程错误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网友B:
写入时必须的设置好参数范围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