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数控车床配电柜里的东西

楼主(2012-05-03):
公司新进了一台数控车床是沈阳机床厂的配电柜里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A:
就这么点东西了?

楼主:
不是还有两个私服驱动器,3个接触器还有一些保险。只是不知道那块板子是什么没看就plc
还有这数控应该有(水泵,主轴,丝杠,刀台,中拖板,小拖把)5个电机两个私服驱动器一个变频器就能控制动作了吗

网友B:
变频器应该控制主轴的,两个私服应该是进给电机,当然还有私服系统

网友C:
继电器板,主轴变频

网友D:
IO板,,变频器

楼主:
可是我没看见PLC,难道继电器板就行了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来张整体图片 就好帮你分析
估计里面有三菱的伺服或者PLC I/O板有FX*****

网友F:
难道是广数的?可能?不会有PLC的,可能是系统(928或980)+2个D98A+变频主轴,那个FX的板子就输入端子板加输出继电器保护板子

网友G:
一个体验

网友H:
是系统自带的plc。看不到的

网友I:
数控好多都不用PLC

网友J:
阿尔法变频器

楼主:
9楼说的对是沈阳机床但是面板上写的广数980系统。里面有两个私服驱动器没看是什么的,

楼主:
一个变频器,两个私服驱动器如何驱动这些电机的动作哪
水泵,主轴,丝杠,刀台,中拖板,小拖把

网友K:
数控系统都自带PLC。那些动作都靠数控系统来控制的。

网友L:
沈阳机床是采用广州数控的980系统,不是PLC的方式。早期的还有北京的KND-100系统

网友M:
PLC在系统里的。

网友N:
楼主,你真是新手啊

网友O:
就是个转换继电器板,和驱动器。

网友P:
数控系统基本都直接带 plc 了
还带模拟量输出控制主轴转速
国产的基本脉冲控制伺服或步进
进口的很多都是系统总线控制 配线更加简单
理论上 在 数控面板上可以更改 伺服驱动器参数就是总线控制了

网友Q:
数控主机,变频器操作面板

网友R:
用的是数控机床主板驱动

网友S:
来个完整的图吧!我只认识你的变频器(好像是富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