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LC连接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03):
请教各位为何GX与plc通讯时GX会自动关闭?

网友A:
期待正解,没遇过这个问题,是不是GX软件有问题,重启试试

网友B:
应该软件安装有问题了吧!

网友C:
软件出问题的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没有碰到过着问题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E:
也有可能跟你系统有关系,以前我装了个xp sp3 ghost 版的系统,出现过GX 的问题, 重装系统后就好了

网友F:
可能是软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