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r 出现错误,求解

楼主(2012-05-03):
我电脑系统是win7的,以前一直可以用。前段时间重装了系统,第一次好像能安上,一直没用 ,用的时候打不开了,重新安装一直出现错误,原先是8。52版本,安装8,86也是同样的错误,从网下下载dll安装也不能解决。请高手。。。。。。
现在准备安装7看看行不,估计够呛

楼主:
安装7成功,求解

网友A:
我的原来也不知道 后来 问人 人家说WIN7 暂时64BIT的没有办法装
32的都是可以装的,只要把那个兼容性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就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你卸载的时候不把注册表项清理干净是无法再次安装上的,就算装上很多时候都是打不开或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