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停止按钮

楼主(2012-05-03):
各位师傅们:在三菱SFC中停止如何编写才比较好呢?程序运行完后停止这个我会,但是要让它立即停下来,用什么样的方法编写比较好呢?

网友A:
这要看你要停止些什么了 建议在梯形图里(不是步进里)采用ZRST 指令 比如停止步进的S LD X0 ZRST S10 S200 停止S10到S200 停止Y也可以的 这只是笼统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