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步科能一机多屏么

楼主(2012-05-03):
就是一个PLC由多个屏操作,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A:
能啊,维纶就能,这个应该可以,我用过维纶的一机多屏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维纶确实可以,但步科不知道行不行,软件上没发现这功能

网友B:
能啊。。。。。
不断向前

楼主:
楼上能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怎么设置,有参考的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屏?500的还是4000/5000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