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现客户要求控制室 监控室各有一个触摸屏

plc是200系列的   s7-224cn    触摸屏是西门子最新smart系列的700 1000各一个

怎么实现   用MPI通讯 可以吗     是不是一定要用profibus-dp呀

网友A:
smart系列的好象只支持PPI,你把CPU224换成两个口的CPU224XP,各接一个屏。
看下面的图  在西门子200的说明书里面的

网友A:
噢,翻了下资料,是我记错了,smart系列的屏支持PPI/MPI/DP,你只要在WinCCflexible里重新配置下‘通讯连接’,选用MPI/两个屏用不同的地址就好了。
我用的是s7-224cn 上面只有一个rs232/485接口的   可以用mpi总线连接器分出来两个  然后一个接一个触摸屏  地址设置不一样就行了么

网友A:
对,不过别忘了把两头的总线连接器偏置开关打到ON,中间的打到OFF。
你的意思是用三个总线连接器么 ?

我用一个总线连接器,两边用DB9针的 接到触摸屏行不

楼主:
两边的换成db9针的  插头行不 ?

网友A:
距离不远的话应该可以用,你试一下,如果你的焊功好的话,把终端偏置电阻焊在db9针插头里就OK了。
那我还是用三个吧   我的一个屏在控制箱上面的    一个屏在50米外的监控室里面的